又来求助了~

楼主(2012-07-20):
首先说明:printf("********************")这个是我自己增加的显示,以确认程序运行到哪一步出问题的!

是网上找的一个学习资料(附件中有原文),因为有部份没有看懂,如getTempDir(),这个函数的作用,我查了help文档,没有此函数。
而且此程序应该会生成一个data.txt文件,但是没有生成,就更不要说把list资料写到此文本中了,请大大们指导一下~
咱知道基础差,正在努力学习英文(help文档是全英文的,现在看的有点辛苦 ,不过我相信我能读完的 )
输出的结果是:
"********************"
function DataOut redefined

以下是程序:
println("********************")
procedure( DataOut()
    lData = list('("just" 10 5.5) '("for" 20 10.2) '("test" 30 15.0) '("use" 40 17.8) '("done" 50 1.2)); 定义数据列表lData
                  printn("********************")
    fDataOut = strcat( getTempDir() "./" "data.txt") ; 输出文件名和路径,%temp%/data.txt。
    pDataOut = outfile( fDataOut "w" ); 建立输出端口
        printn("********************")
    foreach( item lData
        fprintf( pDataOut "%s %d %0.2f\n"            ; 输出数据到文件端口
                    car(item) cadr(item) caddr(item)  ; item=>每一个在lData中的列表
                                                print(getTmpDir())
                                                printn("********************")
        ); end fprintf
    ); end foreach
    close( pDataOut )  ; 关闭端口
    printf( "I- output data from lData list to file %s, done!" fDataOut ); 输出提示信息
        printf("********************")

); end procedure

Cadence_Skill_语法详解(中文)-z.rar

Cadence_Skill_语法详解(中文)

网友:
procedure( DataOut()
    lData = list('("just" 10 5.5) '("for" 20 10.2) '("test" 30 15.0) '("use" 40 17.8) '("done" 50 1.2)); 定义数据列表lData
    fDataOut = strcat( getTempDir() "./" "data.txt") ; 输出文件名和路径,%temp%/data.txt。
    pDataOut = outfile( fDataOut "w" ); 建立输出端口
    foreach( item lData
        fprintf( pDataOut "%s %d %0.2f\n"            ; 输出数据到文件端口
                    car(item) cadr(item) caddr(item)  ; item=>每一个在lData中的列表
                    print(getTmpDir())
        ); end fprintf
    ); end foreach
    close( pDataOut )  ; 关闭端口
    printf( "I- output data from lData list to file %s, done!" fDataOut ); 输出提示信息
        printf("********************")

); end procedure

procedure( getTmpDir()
  axlTempDirectory()
)

网友:
這是你原來的

這是我修改的

其中第五行 "./" 應該是有問題要改成"/",這樣才能將資料輸出到data.txt
其他你可以比較顏色的差異就知道哪裡輸入錯誤
getTempDir() 功能為取系統(或使用者)的變數TEMP所指定的路徑名稱
getTempDir()
=> t_TempDir
Description
Returns the system temp directory as a string.

Arguments
None.

Value Returned
t_TempDir Returns the name of your current temp directory.

Example
getTempDir() => "/tmp"

楼主:
betamelody

兄弟,好吧我承认我水平差,还是没看懂啊!
终个简单的解说吧!!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好吧我承认我水平差,还是没看懂啊!
终个简单的解说吧!!谢谢了!

哪里没看懂

楼主:
betamelody

最主要是没看懂,这一片代码整体的作用!!
每行都明白意思,但就是不知道,整体的效果!!
哎~~我真:'(:'(:'(水,不是一般的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主要是没看懂,这一片代码整体的作用!!
每行都明白意思,但就是不知道,整体的效果!!
哎~~我真:' ...

lData = list('("just" 10 5.5) '("for" 20 10.2) '("test" 30 15.0) '("use" 40 17.8) '("done" 50 1.2)); 定义数据列表lData

整个代码的功能就是把这个list数据的文本写入到一个临时文件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