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F天线的错误

楼主(2012-07-20):
大家好,这里我想请教大家两个问题。
1、首先是我画的天线是直接在PCB  Editor上画进去的,所以没有制作它封装,但这样出现的问题是:单独放进此天线,是没有和应该和它相连的电容链接起来,所以我的问题时 :我要怎样操作,才能实现二者的链接,而非天线独自存在。

2、第二个问题是:画天线时,出现了DRC错误,但是我不太明白这是什么错误。(对了,我用的是cadence   软件制作的
图片如下:

楼主:
接上:它的DRC错误显示如下图所示。

网友:
那的天线那里有走线的限制区,你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个routkeepout的shape在那里,这种错误可以忽略他,或者,你单独做一个routkeepout,在其他的层面,如TOP、GND、VCC、BOT。在TOP走线,就单独加三个层面的routKOUT!就可以了!!

网友(2013-05-09):
试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能否将天线做成封装呢?   我刚开始学allegro, 做天线的时候遇到很多问题。 盼复!!

网友:
    可以做成一個零件

可是你要先建立特殊形狀的pad才可以成一個零件

网友:
    最好是做成一个封装,这样每次调用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