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不知道的,快捷近扭全不见啦?

楼主(2012-07-20):
今天打开allegro开始没问题,后来就最小化后,过一段时间再去打开一下,快捷按扭全不见,求助大家,不知道怎么再调出来

楼主:
首先自己顶一下,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自己顶一下,呵呵。

在这问题,你应该是不小心关掉了某些设置吧,你到view看下,把没显示的选项选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问题,你应该是不小心关掉了某些设置吧,你到view看下,把没显示的选项选上试试。

hehe ,谢谢,果然是在view 下面的 customize Toolbar 里面全勾上就好啦,谢谢你的提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hehe ,谢谢,果然是在view 下面的 customize Toolbar 里面全勾上就好啦,谢谢你的提示。

啊呀,LZ你太新人了

我看你学ALLEGRO够吃力的

网友C:
我木前遇到的情况是走线工具栏里面的工具图标点击了木反应,键盘快捷键也无效,唯有菜单里面点击才有效,鼠标又键也OK,很是郁闷,16.3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呀,LZ你太新人了

我看你学ALLEGRO够吃力的

是啊,最近才学,改行来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木前遇到的情况是走线工具栏里面的工具图标点击了木反应,键盘快捷键也无效,唯有菜单里面点击才有效,鼠 ...

大神,我可以新手中的新手,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最近才学,改行来着的。。。

这个你都摸索不出来   你后面有罪受了

楼主:
难不成,大师想收徒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