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4.1如何实现DDR2串联匹配电阻也能实现等长设计??

楼主(2012-07-20):
据说pads9.4.1加入了最新的功能“Associated Nets”功能,可以实现allegro那样,可以跨越串联的元件计算走线长度。

这样,DDR上串联匹配电阻之后,同样可以让软件去实现等长计算,而不是靠自己去计算。

看了半天“Associated Nets”的英文文档,没弄懂具体怎么去操作。

请教大虾们了.

网友:
把匹配电阻的RfDes头加进去,比方说R,加在最下面Resistor那里,然后再去Designrule那里设置等长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使用排阻的也能实现吗

楼主:
多谢回复!

如果使用排阻无法实现这个功能,那PADS这项改进没有太多意义。

现在的DDR几乎都是用排阻的,谁还用单个电阻啊。

哎,PADS的功能改进,总是慢得像蜗牛一样!

这几年来,几乎只看到他们修正BUG,看来,软件上的BUG已经够他们折腾几年的了。

网友(2012-09-25):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2-11-12):
好像不是吧,用排阻会影响DDR性能。建议一般都不用排阻的。

网友:
关于排阻的问题很好解决,直接用分散的电阻,并排布局,最后调整好后再换成排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