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的offpage问题

楼主(2012-07-20):
兄弟们:
我把pads所有的库都remove掉,再添加进来,offpage就不能用了,GND 和power是正常的

请问这是为何啊

offpage是放在哪个库里的

网友:
简单的做法是,打来以前有offpage的文件,选择器件包括offpage保存就好了

楼主:
请问如何保存呢  选择后 没有保存的选项啊

楼主:
为什么我把所有的库删除 保存下
再把所以库再 安装上
OFFPAGE 就不能用了  提示 如下图
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把所有的库删除 保存下
再把所以库再 安装上
OFFPAGE 就不能用了  提示 如下图

装上common这个库就可以了

楼主:
 装了 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