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在env文件设置快捷键

楼主(2012-07-20):
求助各位大虾:怎么在env文件设置快捷键,我用的是16,5的,但是按视频上弄,发现env文件里面都没什么东西,env文件能不能直接用别人现成的啊?或者怎么编辑这个文件呢?

网友A:
你安装的是linux版本的吧

网友B:
给你一个,我自己设置好的,ENV,你可以学习一下!我现在用的是16.3的!
或者你可以自己复制到你的ENV上用!!
设置路径的方法是:我的电脑右键属性--高级--环境变量--用户变量里
新建:HOME   =  C:\working(这个路径自己设置,我习惯用C盘 )

860 Bytes, 下载次数: 155, 下载积分: 威望 -5

给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安装的是linux版本的吧

xp上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我自己设置好的,ENV,你可以学习一下!我现在用的是16.3的!
或者你可以自己复制到你的ENV上用 ...

呵呵,谢谢,我用的是16.5,明天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