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skill在allegro中实现pads_router的走线的安全阴影

楼主(2012-07-21):
[求助]用skillallegro中实现pads_router的走线的安全阴影,如下图

这样的效果能实现么?

在网上找到一个给cline添加keepout的skill,

网友A:
    在cadence marketplace中有一个应用叫做cline rout keepout,是免费的,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adence marketplace中有一个应用叫做cline rout keepout,是免费的,可以试试

    找不到,,,能给个链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adence marketplace中有一个应用叫做cline rout keepout,是免费的,可以试试

    http://orcadmarketplace.ema-eda. ... id/444/Default.aspx
    找到了,谢谢指点,,

网友B:
    lz所说的应该不是keepout吧
    应该是动态的clearence显示吧
    btw:graser的skill有人load成功吗?反正我是没load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所说的应该不是keepout吧
    应该是动态的clearence显示吧
    btw:graser的skill有人load成功吗?反正我是没l ...

    btw:graser的skill有人load成功吗?
    檔案名稱是什麼?

网友B:
    好不容易load了
    要加这句到allegro.ilinit

    (axlSetVariable "EMA_SkillAppsRoot" (strcat (axlGetVariable "home") "/Marketplace_SkillApps"))
    (load (strcat (axlGetVariable "EMA_SkillAppsRoot") "/SkillAppLoader/skill/loadSkillApps.il"))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orcadmarketplace.ema-eda.com/OnlineStore/tabid/92/ctl/ConfirmStatus/mid/444/Default.aspx
    找 ...

    我無法連結,可否上傳程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不容易load了
    要加这句到allegro.ilinit

    可否提供Skill

网友:
    非常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喔

网友C:
    请在allegro 16.5及以上版本使用

    其它版本未经测试

网友B:
    还有一个DFMNOW也不错,但好像缺少一个form_dfmnow.form
    文件比较大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
    映阳的这个skill之前网上有不少类似的可以实现相同的功能的
    我对那个dfmnow比较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在allegro 16.5及以上版本使用

    其它版本未经测试

    16.3测试可用

网友B:
    E- *Error* fprintf/sprintf: format spec. incompatible with data - "Format is '%s/Numerical Innovations/DfmNow/profile/form_dfmnow.form', argument #1 is (\"D:/ECAD\" \"TOOLS/Cadence/skill/Marketplace_SkillApps\")"

    我到profile目录找过没找到这个form文件
    难道是作者粗心忘记把这个文件打包进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 *Error* fprintf/sprintf: format spec. incompatible with data - "Format is '%s/Numerical Innovatio ...

    我试过可以用

    只是检查起来比较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可以用

    只是检查起来比较慢

    能帮我search一下form_dfmnow.form这个文件吗我死活找不到

    做dfm check是比较慢的正常的吧
    doc里有help可以看看,感觉是好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帮我search一下form_dfmnow.form这个文件吗我死活找不到

    做dfm check是比较慢的正常的吧

    这个form文件不是单独的form文件

    是用skill生成的

    所以找不到的,,

    问题在于skill写这个form时出现了问题

    检查brd所在目录,,或是在16.5版本下进行测试。。

    因为代码是加密,,看不到里面的内容,,

    所在不能进行修改。。

    我是用16.5进行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form文件不是单独的form文件

    是用skill生成的

    skill沒有密碼,可以解壓縮

    ema_path = axlGetVariableList("ema_skillappsroot")
            if(ema_path == nil then
                axlUIConfirm("Unable to detect variable: ema_skillappsroot   Nothing to do!\n\nNote:  Please confirm DFM Now! is configured correctly.")
                i = 0
                return(i)
            )
            sprintf(file_dfmnow_dialogfile "%s/Numerical Innovations/DfmNow/profile/form_dfmnow.form" ema_path)
            _Form_dfmnow = outfile(file_dfmnow_dialogfile "w")
            fprintf(_Form_dfmnow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fprintf(_Form_dfmnow "FORM\n")
            fprintf(_Form_dfmnow "FIXED\n")
            fprintf(_Form_dfmnow "PORT 60 37\n")
            fprintf(_Form_dfmnow "HEADER \"DFM Now! App\" \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DFMNOW也不错,但好像缺少一个form_dfmnow.form
    文件比较大不知道怎么上传

    DFMNOW 这个skill能上传分享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DFMNOW 这个skill能上传分享下么?

    http://orcadmarketplace.ema-eda. ... tID/30/Default.asp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adence marketplace中有一个应用叫做cline rout keepout,是免费的,可以试试

    这个skill只有3周的试用期么?还是永久免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skill只有3周的试用期么?还是永久免费呢?

    永久

网友(2012-09-03):
    感觉太花了, 安全不都在CM里设了吗还怕什么?

网友(2013-04-24):
    二級會員啥也看不到

网友(2020-08-31):
    留个爪爪  以后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