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E SYMBOL ILLEGAL ELEMENT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7-21):
小弟用allegro画建立flash symbol时老是出现CREATE SYMBOL ILLEGAL ELEMENT 错误,我可是一直按照与博士的教程来的啊,我用的是allgre15.2

网友A:
你是不是用了非法字符啊,统一用下划线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用了非法字符啊,统一用下划线就对了。

没有  我是add   frectangle 做好后 创建symbol出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用了非法字符啊,统一用下划线就对了。

CREATE SYMBOL BEGUN.

 CREATE SYMBOL ILLEGAL ELEMENT 54720452
FILLED RECTANGLE        @54720452
1)  mask                = 14
2)  class             = 6 = ETCH
3)  subclass          = 0 = TOP
4)  link              = 54720432
5)  parent_ptr        = 54720432
6)  symbol_ins_link   = 0
7)  first_connection        = 0
8)  size.min                = (5000, -7500)
9)  size.max                = (15000, -5000)
10) first_text        = 0
11) first_relation        = 0
12) rotation.odd_unit = 0
13) rotation.code     = 0

CREATE SYMBOL ILLEGAL ELEMENT
CREATE SYMBOL ABORTED.
 Create Symbol Aborted, error = CREATE SYMBOL ILLEGAL EL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