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AD拼板,有详细步骤吗?

楼主(2012-07-21):
请问哪位高手能用AD拼板,能有详细步骤的图文吗?

网友A:
如果不愿费力,则只需把板框拷出来一个一个粘贴即可。最后边加个工艺边搞定。愿意费力的话先全选,接着COPY,再按EA打开特殊粘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愿费力,则只需把板框拷出来一个一个粘贴即可。最后边加个工艺边搞定。愿意费力的话先全选,接着COPY ...

可是怎么COPY出来的没有底层啊,只有顶层上面的东西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怎么COPY出来的没有底层啊,只有顶层上面的东西啊

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的。。。只要你保证你的层都是打开的。。。不是单层显示。。。你进行框选的话,都会进行选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的。。。只要你保证你的层都是打开的。。。不是单层显示。。。你进行框选的话 ...

已经解决了,要选择 特殊粘贴 就可以了,嘿嘿谢谢

楼主:
用列阵的方法怎么设置啊,出来后就是白色的那种,但是怎么拼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列阵的方法怎么设置啊,出来后就是白色的那种,但是怎么拼板啊

新建一个PCB文件,使用EMBEDDED BOARD ARRAY功能

选好PCB文件路径,还要填后下面的几行几列,注意长宽要填的够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列阵的方法怎么设置啊,出来后就是白色的那种,但是怎么拼板啊

楼主:
按那个方法拼板则成了这样,怎么设置板边呢,还有两个板之间的间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那个方法拼板则成了这样,怎么设置板边呢,还有两个板之间的间距?

1、打开你原来的PCB文件,选中你所画的板框的KEEPOUT线(按住SHIFT选,全部选中)

2、然后如下操作

3、这时PCB中的黑色区域就会和你的板框区域一样了

4、然后执行拼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打开你原来的PCB文件,选中你所画的板框的KEEPOUT线(按住SHIFT选,全部选中)

2、然后如下操作

可是我的怎么是灰色的,打不开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怎么是灰色的,打不开啊。。。。。。。

是点“板子形状”

不是叫你把板子全部选中,是把你画的板框(KEEPOUT线)全部选中,做设计建议你用英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点“板子形状”

不是叫你把板子全部选中,是把你画的板框(KEEPOUT线)全部选中,做设计建议你用英文 ...

确实...哈哈...用英文的用习惯了...突然一下看到这种中文的...感觉有点懵...有时候半天都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功能选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哈哈...用英文的用习惯了...突然一下看到这种中文的...感觉有点懵...有时候半天都找不到自己想要的 ...

是啊,很多中文的意思表达不准确,容易歧义,我看芯片资料的时候,看中文版的很多地方看不懂

不知道是翻译问题还是我理解问题

网友D(2012-12-05):
引用 网友C:

您好,按照您的方法做了 但是只有表层的拷贝过来了,内层的却没有 期待您的的答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好,按照您的方法做了 但是只有表层的拷贝过来了,内层的却没有 期待您的的答复

在粘贴的PCB中需要提前进行板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粘贴的PCB中需要提前进行板层设置

能说明下如何设置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