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自带的ORCAD原理图生成网表问题

楼主(2012-07-21):
最近装了allegro15.5,用自带的orcad画原理图后,但生成不了第一方网表,但其他的可以生成,请教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2012-11-02):
生成不了肯定是有错误,把错误都改掉就可以了

网友(2015-01-0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用第三方网表就可以,用第一方就不可以,如果用第三方的话,可是原理图与PCB又不能同步,哎,请高手求解

网友:
第一放用的不多 一般都是第三方 allegro.dll   据说第一方对线路要求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