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的网络连到IC上成了GND,是怎么了?有图

楼主(2012-07-21):
同一个IC,将其中一部分管脚连到3.3V的网络上,双击连线发现网络名字却是GND,不知是怎么了?
而其它管脚连到1.2V的网络上都没问题.实在找不到原因了...

网友A:
如果是 16.5 版本,先選一段線,然後點右鍵選最下方SIGNALS,在跳出的框框裡面按頁數逐一點選(双擊),看看是那一頁有連接到GND。
印象中16.3的也可以這樣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 16.5 版本,先選一段線,然後點右鍵選最下方SIGNALS,在跳出的框框裡面按頁數逐一點選(双擊),看看是 ...

谢谢你,不同的网络连线时ORCAD怎么不能报错啊.

网友:
不同的网络连线时ORCAD怎么不能报错啊.  ==> 這是人為錯誤,無法檢查。

因為有些芯片在不同的設計,有時候後為了防止雜訊干擾,可能會將沒用到的電源管腳接地,所以ORCAD在設計的時候不會檢查這種錯誤。

网友:
試試看可否這樣檢查,現在沒用ORCAD,印象中應該可以
使用browser->net 然後找gnd
會出現一個表,前兩行的內容應改會有一欄是VCC_3V3, 第二欄卻是GND,那行就是錯的

网友(2012-09-13):
电源和地连在一起了,肯定报错。只是你DRC没勾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