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动态铜皮问题

楼主(2012-07-21):
最近做了两个板都发现同样的问题,我确定设计的规则没问题。allegro 动态铜皮在bga内不调用BGA的规则。

网友A:
确认一下shape的属性,你的可能是静态的!!!
shape---change type shape..改成
type--里选择to dynamic copper!
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让shape,自动跑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一下shape的属性,你的可能是静态的!!!
shape---change type shape..改成
type--里选择to dynamic ...

第一副是动态铜皮,避让使用BGA外面的规则,第二副图是贴是出是证明bga的规则是没问题的,为什么这个动态铜皮不按照BGA规则避让是让我头痛的问题。你最后说的跑一下shape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Spacing Rule Assignment Table中分配规则没有?有没有设置BGA区域规则?

网友:
BGA限制区里面有shape安区间距设了没有?如果设好了,那你把限制区移动一下!!

楼主:
BGA限制区里面有shape安区间距已经设好了,把限制区移动一下,也没用。在提示一点奇怪的事,如果在bga里面引线,没出BGA,那这根线避让动态铜皮调用的是BGA规则,一但这根线出了BGA,那就调用外面(DEFAULT)规则了,现在我只能说是软件问题了。

网友:
不是BGA里面的铜会不会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