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刷完网表,导不进器件,高人指点下

楼主(2012-07-21):
导一个器件时,错误提示:E-   because WARNING(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PAD41.
    due to ERROR(SPMHDB-274): Unable to load flash symbol PAD41 (Check PSMPATH setting for this symbol).
我是从另一个单板导出的库,再导入时就出现问题了,高人指点下

网友A:
Unable to load flash symbol PAD41   就是说找不到这个FLASH了      你看下你设置的路径里面有没有这个symbol,一般要么是丢了 要么是名字出问题了   对应不上了 就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able to load flash symbol PAD41   就是说找不到这个FLASH了      你看下你设置的路径里面有没有这个sym ...

路径应该没问题,要不就导不进网表,现在就是不知道库出了什么问题,对建库不是很懂,

网友:
flash焊盘是建通孔型焊盘要整的玩意儿 是焊盘的底层依赖 你有用这个PAD42 flash做的焊盘弄的封装 但路径下没有这个flash 建一个就好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因为你的库是从别的地方弄来的,所以有个简单的方法,你用Allegro打开你需要的那个器件封装,File--Export--Libraries--勾选里面的两项,如图,导出到你设置的焊盘路径里去,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