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导不进来,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7-21):
导一个器件时,错误提示:E-   because WARNING(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PAD41.
    due to ERROR(SPMHDB-274): Unable to load flash symbol PAD41 (Check PSMPATH setting for this symbol).
我是从另一个单板导出的库,再导入时就出现问题了,高人指点下

网友:
我只知道封装名对了就OK了。别的我还真的想了解一下,呵呵~~~~

网友:
你本地没有焊盘PAD41和焊盘相关的flash

网友:
你按照那个焊盘设计一个名为PAD41的焊盘放到本地目录下,要完全一样哦

网友(2012-09-06):
你需要将包括的焊盘和flash都要放到你的目录下去!

网友:
按图片里方式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2013-07-18):
    5楼正解

网友:
    1.其实你把flash中的pad41删了,把flash改为circle,直径跟原来一样即可,这可能是软件识别问题
2.按4楼的方法,做一个flash到库里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