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2-07-22):
运放有单电源供电和双电源供电,我知道单电源供电的运放不能用作双电源供电,但是双电源供电的运放可以用作单电源供电吗??

网友:
我知道单电源供电的运放不能用作双电源供电
-----------------------------------------------------------------------
不见得!
具体得看运放的datasheet,正常工作电压范围

网友:
嗯!  先看运放的datasheet,先確認是单电源供电還是双电源供电。
確定之後,之後就如同你所說的 "单电源供电的运放不能用作双电源供电,但是双电源供电的运放可以用作单电源供电"。

双电源供电的运放在用单电源供电,這時候的電路設計不能用双电源供电方式設計,電路要重新調整設計。

网友:
看看这本书吧

运算放大器的单电源操作 .pdf

网友:
谢谢4楼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