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traedit 高亮VERILOG关键字体的问题解决

楼主(2012-07-22):
使用 UE16 GREEN 版本的时候出现无法高亮VERILOG关键字体的问题,头疼了一早上

最后本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观念,解决了

发个帖子,希望大家以后不要走弯路。

UltraEdit是一款功能强大的文本编辑器,可以编辑文字、Hex、ASCII码,可以取代记事本,内建英文单字检查、C++ 及 VB指令突显,可同时编辑多个文件,而且即使开启很大的文件速度也不会慢。是一个使用广泛的编辑器,但它并不直接支持HDL。
         在网上查了资料后,自定义了一个Verilog的环境,现在心得总结如下:
1:下载Verilog的语法高亮文件。
        即可支持相应的语言编辑,关键字将用不同色彩标出。
        可以到官方网站去下载,包括上百种语法文件,我想应该都能满足大家的需要吧!
        http://www.ultraedit.com/index.php?name=Content&pa=showpage&pid=40#wordfiles
 2:将下载的文件打开存放在WORDFILE 目录下面,这是发现无法添加成功,对比下载的文件和已有的.uew文件,发现时表头  不一样,将下载的表头修改成“/L20"VERILOG" C_LANG”,然后在高级--配置--语法着色上选择相应的语言就可以了

3:加入折叠功能
       由于Verilog HDL的块一般是以begin和end作为开始和结束的标记,其作用相当于C语言的
 大括号。在wordfile.txt的对应语言中添加进如下代码即可:
                  /Open Fold Strings = "begin""case"
                  /Close Fold Strings = "end""endcase"
 这里除了begin和end可以进行折叠外,另外一对case和endcase同样可以完成折叠,同样的
方法可以添加你需要的折叠标志。
4:加入自动缩进功能
        同样在wordfile.txt中,有控制自动缩进的语法。所谓自动缩进就是指,输入begin回车,下一行自动加一个tab;输入end,下一行自动退回一个tab。用户可以自己添加不同的缩进词实现自动缩进。如:
            /Indent Strings = "begin""case""fork" "if" "else"
            /Unindent Strings = "end""endcase""join" "else"
 5:   还可以加入其它一些自定义功能,如函数调用功能,大家可以自己摸索。
 方便大家,做了个压缩包供大家下载。

包中
verilog.uew

网友A(2013-06-23):
再 补充下就完整了,加载了.UEW文件之后,在高级-》语法着色里面还是找不到的话,那之后一种解释,你把.UEW文件放错位置了,安装目录的wordfiles和wordfiles是不一样的,你在高级->语法着色里面的那个地址才是真正的配置文件的地址,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截图2013062322021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 补充下就完整了,加载了.UEW文件之后,在高级-》语法着色里面还是找不到的话,那之后一种解释,你把.UEW ...

用 notepad++ 支持verilog的

网友(2016-11-24):
为什么我没有这个wordfile.txt文件呢,只有wordfile文件夹,下面都是.uew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