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DDR的高手看过来,问题出在那里了

楼主(2012-07-22):
最近做了一块DDR的板子,频率只能跑到240M,请高手看一下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A:
是不是2007以上版本的啊ASC文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2007以上版本的啊ASC文件啊?

他这个是最大层的设计模式,你要把你的PADS层设置改一下就可以导入了

网友:
1.这个是DDR2,还是DDR3?如果是DDR3的那么走线拓扑结构都不对,应该走菊花链。
2,走线宽为5,但是间距才6这样,只做到了2w,这样串扰很大,一般要求3W,3
3,时钟端接太远了,应该靠近CPU端放置,
4,等长做了一下,但是好像没做好,误差太大。尤其是地址端,数据端在误差也不小,按照现在这个等长做法能跑起240M已经很不错了。
5,参考平面不完整,有些地方被过孔扯断,可以通过修改灌铜的线宽,和铜皮到孔的规则来改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我们别的项目也是按样部局走线方法,频率可以上到360M!
别的高手还有什么意见,欢迎发表!

网友:
不管那么多先看看楼主的板子学学ddr3
不过看了下个认为,间距应该做到3W会更好

网友B:
想看看PCB结果导入不了。不明白4楼的意思,能否详细点?多谢

网友:
我们公司的做法是在电源层也分了个地的区域给DDR走线做参考层,电源走线,跑1G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我们别的项目也是按样部局走线方法,频率可以上到360M!
别的高手还有什么意见,欢迎发表 ...

DDR3也只跑了360M这样太浪费了,还不如用DDR2呢。呵呵

网友:
    DDR2和DDR3成本一样吗?
    有好多产品是不需要很高数据速率的,一样用DDR3

楼主: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看看PCB结果导入不了。不明白4楼的意思,能否详细点?多谢

    新建文件以后对层设置,点击这个最大层设置就OK了,有些设计是用这种形式的

网友:
    感谢楼上的, 我这个地方设置了才出错,默认就OK了。

网友:
    虽然走线很漂亮,但电子理论基础的功底太差!
    一看就知道这样的板电源噪声大,所以速度上不去,退耦电容都没放好,VTT,VDDR的退耦惨不忍睹。

楼主:
楼上的大牛,不是电子理论基础底,是结构另外一边不能放元件,就是0402的退耦电容也不行。有什么高见大虾们再发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大牛,不是电子理论基础底,是结构另外一边不能放元件,就是0402的退耦电容也不行。有什么高见大虾们 ...

用Hyperlynx 电源仿真以确定退耦电容的最佳位置

网友:
个人意见
1:这种情况还是菊花链方式,并且在末端加终结电阻的方式比较好
2:DDR数据线和地址线的等长没做好,数据线感觉片内做了等长处理,但是片与片的等长处理没做,有10mm之多
3:线间距方面我们公司是地址线没有遵循3W原则,而是2W,但是数据线还是保证3W原则的,目前我们的板子在压力测试中跑在460mhz没问题(也是4片)
4:地址线方面我觉得从cpu出来之后在四片DDR中间分叉然后到再到上面两片DDR中间的位置分叉走到各自pin,比如点代表分叉处的过孔,应为12.34,然后1.2  3.4    而不是每到一片ddr就分支,这样可以减少反射

网友:
看来,这里面高手很多啊,小弟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Hyperlynx 电源仿真以确定退耦电容的最佳位置

能否告诉我怎样使用这一功能吗,谢谢

网友:
我觉得如果给问题排个次序的话首先应该是等长就没有做好,片片间的数据线长度差距离DDR3的布线要求差的太多,你可以自己动手操作内存,验证这个问题。线间距有些近和去耦摆的太远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并列,这个你只有改板才能验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