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 里如果想增加布线层数怎么操作呢

楼主(2012-07-22):
我刚开始是加的8层的模板,现在发现布线有难度,想增加两层,不知道怎么操作》=?还是重现再建呢?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WG2005的是这么改层数的:setup  setup patameters  在general 里边的Layers 下输入需要的层数,然后点击remap layers  OK

网友:
07的方法同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