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区域约束?

楼主(2012-07-23):
  我在设置区域约束后需要删除,请问各位大侠如何删除区域约束?谢谢!

网友:
删除该区域,我是这样操作的哈

楼主:
如何删除该区域?谢谢!

网友:
啊?直接删不就完了么? shape属性的啊

楼主:
我选不中该区域,是不是在约束管理器中把该区域的定义删除?谢谢!

网友:
显示board geometry --constraint_area  这层  然后删除那个区域的这一层就好了  color里面会去设置显示吗???

网友:
你是不是删除的时候没有勾上shape?

楼主:
按6楼的方法问题解决。谢谢您的指点!但是我没有发现board geometry --constraint_area  这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