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如何自己建一个芯片的ibis模型

楼主(2012-07-23):
我要做ddr3的信号仿真 ddr3的ibis模型已经要到了 驱动ddr3的芯片是自己做的 怎么为它建立ibis模型呢?

网友A(2012-12-09):
需要测试,或者根据仿真直接得到电流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测试,或者根据仿真直接得到电流曲线

能说下大致的流程么 或者需要什么仪器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