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啊,是什么原因不让我生成网表?

楼主(2012-07-23):
做了一个于博士的原理图,DRC检查也没有什么错误标记,每个封装也全部加进去了,我以为没什么问题了.

可是怎么都不能生成网表.附件为 sissioning log. session

网友A:
DRC 沒有錯誤,不代表其他的沒問題。要看生成網表的時候當下的 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 沒有錯誤,不代表其他的沒問題。要看生成網表的時候當下的 LOG。

虽然有LOG,但我第一次用ORCAD,看不出有什么不对的,麻烦版主指点一下.

我找了其中几个网络截了图,例如VCC_1V2,没看出什么

GND,其中有个Pin name是小写的gnd,这也有错吗?

还有网络ED0,原理图中有两处ED0,为什么LOG中只显示U6A的ED0,而不显示R22的?

网友A:
(1)ORCAD 在生成網表名字時候,大小寫不分一律轉成大寫。
(2)你這樣的截圖,沒有人會看出何處錯誤。要看的是 SESSION LOG
(3) 还有网络ED0,原理图中有两处ED0,为什么LOG中只显示U6A的ED0,而不显示R22的?  => 有看見圖片,但是沒看看到你所說的 LOG ,LOG文件裡面有說 U6A 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ORCAD 在生成網表名字時候,大小寫不分一律轉成大寫。
(2)你這樣的截圖,沒有人會看出何處錯誤。要看的 ...

版主,上面的截图就是DRC检查时的session log.

网友:
要看log中的error部分啊,少年!error code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上面的截图就是DRC检查时的session log.

不让我生成网表?  =>  不是看 DRC 的 LOG ,  是產生網表時候的錯誤 LO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让我生成网表?  =>  不是看 DRC 的 LOG ,  是產生網表時候的錯誤 LOG。

不好意思,再上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

我已上传了图片,谢谢

网友A:
你的 U6 和 U9 元件在某些管腳上,使用不符合規則的字母(例如:空白或是其他符號)。

U6 的 ED1 好像有多出空白。
U9 的 OE 好像有多出空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U6 和 U9 元件在某些管腳上,使用不符合規則的字母(例如:空白或是其他符號)。

U6 的 ED1 好像有多出 ...

我看了半天,也没找出问题在哪,实在没办法了。谢谢你了。

网友:
要進入編輯元件庫,去看管腳名字。參考圖片的操作。

网友A:
有空白字元是看不出來的,要實際用鼠標點選去編輯,才知道有沒有空白字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白字元是看不出來的,要實際用鼠標點選去編輯,才知道有沒有空白字元。

谢谢版主的支持。问题真是隐蔽啊。

网友:
受教了,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