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表导入后出现了状况

楼主(2012-07-23):
大家好
再导入网表前,显示如下
导入网表后,显示如下
我查看了下,viewlog文件,并未显示有错误
所以想请教大家。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先谢谢大家啦

楼主:
大家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A:
是不是网表的调入方式不对啊,你用第一方还是第三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网表的调入方式不对啊,你用第一方还是第三方啊?

第一方,第三方
这个是什么概念?

网友A:
就是allegro里导入网表的格式啊,你的网表是一个文件夹还是一文本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allegro里导入网表的格式啊,你的网表是一个文件夹还是一文本格式的?

应该是文件夹
我是按照于博士的教学视频操作的
选择的是Allegro文件夹
谢谢你啦

不过我请教其他人,他们的讲解是,在没有布线完成前,会一直是红色的。是这样吗?

网友:
你是说DRC的红色和绿色是吧,是的。

网友:
如果零件库指向是对的,原理出的netlist是对的,那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木有发现问题啊

网友(2012-09-19):
我倒网表的时候也是这个问题,在原理图这边,显示网表传递OK,在PCB EDIT这边,快速放置元件,发现0个元件没放置。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B:
看看你的库的路径

网友(2012-12-19):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库的路径

没有错误呀,是不是路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