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可否在PCB中强制更改网络?谢谢!!!

楼主(2012-07-23):
allegro可否在PCB中强制更改网络?比如重命名,删除,增加。谢谢!!!

网友A:
可以的。菜单logic下,有更改的菜单,然后需要再env环境设置中,打开可以修改逻辑网表的选项,就可以修改了。具体步骤按照操作提示吧。我机器里面没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菜单logic下,有更改的菜单,然后需要再env环境设置中,打开可以修改逻辑网表的选项,就可以修改了 ...

能说的详细点么,没看到什么提示~~呵呵~~

网友B:
在 user preference editor 里找到 logic 下 logic_edit_enable 修改

网友A:
菜单logic-net logic,点击之后,你可以看到一个提示,让你修改 environment中的参数 logic_edit_enabled 。打开菜单setup-user preferences  - logic  勾选 logic_edit_enabled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修改网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logic-net logic,点击之后,你可以看到一个提示,让你修改 environment中的参数 logic_edit_enabled 。 ...

谢谢,还真搞出来了。和PADS里的功能一样。
还想请教。在Design compare里对比两个PCB的差异时,如何像PADS那样生成一个报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user preference editor 里找到 logic 下 logic_edit_enable 修改

谢谢回复,搞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