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关于布线后自动消失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7-23):
譬如A,B两个需要连接的点,在toplayer用P-T(布线)画线连接AB两点后,为了加强效果,在bottom层再用P-T画一下,结果toplayer层画的先,AD10认为是重复了,就自动给你删除了。

画图时一直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小问题,虽然我用P-L画线能够避免这个问题,但是没有net属性的,所以也比较影响效率。一直没有去细查到底哪里设置可以避免这个问题的,今天在这有这个机会,望能有版友答疑解惑,不甚感激!

网友:
那是因为你在画这种软件默认为回路走线的时候你设置了自动删除回路...在走线设置里面把那个钩钩点掉就好啦...

把图中 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前面的钩钩点掉你再画这样的线就不会自动删除了

楼主:
thanks,又是你啊,呵呵,热心人多谢!

楼主:
TO:77991338 ,有没有外包商介绍下,6层板子,包括制版和焊接全部工作,数量20块,成品率95%。要的比较急,最近一直在物色合适供应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TO:77991338 ,有没有外包商介绍下,6层板子,包括制版和焊接全部工作,数量20块,成品率95%。要的比较急, ...

这个我了解的不多呢...我所知道的印制板加工生产厂我就知道个56所...感觉还行吧...现在的话发出去加工都是由采购那边负责了...我就更不清楚了...你问问蹄子哥...他比较清楚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