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如何画双面带表贴焊盘的封装?

楼主(2012-07-23):
高手指点下cadence allegro如何画双面带表贴焊盘的封装啊?

网友A:
是说顶底层带焊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说顶底层带焊盘吗?

嗯,顶层和底层两层都有焊盘,对应的网络是一样的

网友B:
    把drill设成0不就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drill设成0不就是的……

我试了下把焊盘设为通孔类,但把drill diameter设为0的话,会检查不通过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把焊盘设为通孔类,但把drill diameter设为0的话,会检查不通过啊

忽略就可以了

网友:
    真好主意

网友:
    是会有警告 直接忽略就得到了那个顶底都有的p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忽略就可以了

 好主意!!谢谢!!!!!

网友:
    要是网络不一样呢?还真见过那种五金元器件哦

网友:
    用drill功能,直接建一个BOT的焊盘就可以了!!
    如附件,,

网友:
    恩,可以建立只有bot的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