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一些网络的铜皮边框,不能铺出铜皮??

楼主(2012-07-23):
现有一块PCB板,用一层专门做电源层,它的层属性为NO PLANE,由于修改一些网络的电源的边框,不知道怎么回事:flood all后,有些电源网络的铜皮铺怎么也铺不上,只能看见电源的边框,请遇到这种情况的兄弟,指导一下。不胜感谢!急!急!!急!!!

网友A:
没有设置灌铜优先级

网友B:
tools-pour manager-hatch选择Hatch All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ols-pour manager-hatch选择Hatch All看看

我修改了边框和移动了一些过孔,怎么还能用hatch?

网友:
View->Nets->default->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设置灌铜优先级

我没注意到有些地方铜皮重叠啦,没有设置铜皮的优先级,所以没铺出铜皮来,谢谢cs.su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