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进来看下呢,我又来了

楼主(2012-07-23):
我的一个板子,线走完了,DRC检查conectivity也没有错误

可是有个鼠线还一直显示,搞不掉,肿么办?到底啥原因?

网友A:
ctrl+M,,,应该可以忽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M,,,应该可以忽略吧

ctrl+M有点反应,反应后,鼠线依旧存在

不知道ctrl+M是啥意思呢?

这鼠线看着多烦人啊,不显示鼠线又不好,总觉得有瑕疵呀,N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方法:
 1,Ctrl +M:属线长度最短化
2,输入无模命令 zu  关掉属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方法:
1,Ctrl +M:属线长度最短化
 2,输入无模命令 zu  关掉属线就ok了

 关掉鼠线我也会

还是谢谢你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相同网络覆铜后,鼠线依旧存在,还必须用走线连一下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凡是我的贴,帮助解答者不管结果如何都有分,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凡是我的贴,帮助解答者不管结果如何都有分,谢谢你了

 谢谢

网友C:
什么版本的 PADS 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版本的 PADS 哦?

PADS9.3呀,饭哥你的肯定也是的,你信不信?

网友C:
引用 楼主:
PADS9.3呀,饭哥你的肯定也是的,你信不信?

很久以前的版本有过.
PADS9.3 还真没有发现过, 要不把你的文件发给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久以前的版本有过.
PADS9.3 还真没有发现过, 要不把你的文件发给我看看.

 是管脚覆铜之后鼠线依旧存在,你的不是吗?不准走线的啊,直接覆铜,你试试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管脚覆铜之后鼠线依旧存在,你的不是吗?不准走线的啊,直接覆铜,你试试啊

可能我没注意, 因为我的地线默认都是隐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我没注意, 因为我的地线默认都是隐藏的.

 咋样,鼠线在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咋样,鼠线在不?

刚刚试了一下, 没有看见鼠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试了一下, 没有看见鼠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试了一下, 没有看见鼠线哦.

allegro区散分了 赶紧去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而且奇怪的是飞线的起点是在铜皮的边缘。。。。执行了属线最短之后也还有。。。。。

网友:
只要检查的时候连接没有错误就可以了,我一般都是把飞线关掉的,这个没关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