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请问差分线上的电容在HFSS中怎么建模啊?

楼主(2012-07-23):
RT
HFSS中,差分线上若有电容,比如0402封装的,应该怎么建模啊,电容的高度或者厚度需要考虑吗?还是只是画一个矩形贴片,然后设置LUMP RLC?
如果此时差分线上是高频信号,可不可以直接用铜贴片代替连接?
望做过类似仿真的给以回复,谢谢

网友A:
首先请问你做的是什么信号,信号的速率是多少?
至少像我们以前做PCIE3 SAS2的信号在HFSS建模中都是画一个平面然后设置成Lumped RLC,也就是说没有考虑电容的寄生参数以及安装电感什么的,不知道其他童鞋是怎么做的?
另外在拿到时域的Hspice模型中对于AC耦合电容也是简单的给出容值没有给出RLC的寄生参数,因此我是觉得可以不用考虑哪些因素,至于对不对只是个人观点。

另外在SIwave中貌似是可以考虑电容封装以及安装系数,另外我有个想法就是在HFSS中把电容的RLC都用Lumped RLC表示,也就是画三个平面分别设置为R L C,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闲得无聊我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请问你做的是什么信号,信号的速率是多少?
至少像我们以前做PCIE3 SAS2的信号在HFSS建模中都是画一个 ...

我记得设置一个RLC边界时可以同时设R,L,C参数,不过好像是并联的意思。

网友(点评):
是可以只画一个,我们以前做案子只设置了RLC中的C的值,也就是R 和L都没有考虑,太久没有画了还以为每次只能设置为1个值,晕。看来没事还得多画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请问你做的是什么信号,信号的速率是多少?
至少像我们以前做PCIE3 SAS2的信号在HFSS建模中都是画一个 ...

谢谢 我们做的是USB3.0 速率是5GBPS
也就是说画个矩形设置成lumped RLC即可,那这个速率可以直接用铜片短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们做的是USB3.0 速率是5GBPS
也就是说画个矩形设置成lumped RLC即可,那这个速率可以直接用铜 ...

5G的速率的话可以不用考虑电容的寄生参数和安装参数吧,你可以对比一下考虑寄生参数和不考虑寄生参数的S参数差距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G的速率的话可以不用考虑电容的寄生参数和安装参数吧,你可以对比一下考虑寄生参数和不考虑寄生参数的S参 ...

谢谢,我还想问一下 寄生参数怎么得到啊 ?我刚干这个,我不是特别懂。

网友A:
如果是电容封装的寄生参数你可以去找电容厂商要,可以去电容官网或者电容厂商提供的小工具去查询,SIwave自带的电容库也可以查询部分电容封装寄生参数。

至于安装带来的寄生参数,这块我也没有具体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容封装的寄生参数你可以去找电容厂商要,可以去电容官网或者电容厂商提供的小工具去查询,SIwave自 ...

明白了 那我查查 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请问你做的是什么信号,信号的速率是多少?
至少像我们以前做PCIE3 SAS2的信号在HFSS建模中都是画一个 ...

我在仿真的时候,也是画了一个矩形平面,然后在LUMPED RLC里面设置一个电容值,但是还需要设置一个方向。我认为是可以任意设置方向的。请问您是怎么选择方向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仿真的时候,也是画了一个矩形平面,然后在LUMPED RLC里面设置一个电容值,但是还需要设置一个方向。 ...

我的方向也是任意设置的,貌似在网际星空-电子站论坛里看到过,两个方向都可以,不过那个说的好像是电阻,电容我就不知道了,应该也没什么区别,我仿真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仿真的时候,也是画了一个矩形平面,然后在LUMPED RLC里面设置一个电容值,但是还需要设置一个方向。 ...

我试了一下,就我那个模型来说,正反方向TDR结果差了一欧姆,应该可以说方向影响不大。

楼主:
为什么把电容值由0.01uf变成0.1uf 阻抗几乎不变啊??

网友C(2012-08-29):
AC耦合电容建模不能用铜片代替连接,当然使用理想电容C也是不准确的,更好一点是使用电容的集总RLC参数替代理想电容,这个差别还是蛮大的。如果很有工夫,也可以建电容的物理模型,CST曾经这么干过,在Designcon有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耦合电容建模不能用铜片代替连接,当然使用理想电容C也是不准确的,更好一点是使用电容的集总RLC参数替代 ...

好的,谢谢,也就是说电容的寄生电阻电感值都要设置,是吧?

网友(2020-09-18):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也就是说电容的寄生电阻电感值都要设置,是吧?

实际32Gbps,16Gbps 这种速度是否可以理想电容代替呢?

网友:
    有专家指导下吗?这个问题真不错
不能直接短接,至少要设置RLC边界条件
最佳的方式是对电容建模,精度最好,建模也最麻烦。不知道哪位专家可以分享下方法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