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厚度

楼主(2012-07-23):
众位,一般用途的4层PCB的厚度大概是有多少mm呢?刚才看了一个论坛上说要1.x cm~2.0 cm,吓死我了,真有这么厚么?

网友A:
cm应该是mm 。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应该是mm 。

那4层一般多厚呢?没啥特殊要求的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4层一般多厚呢?没啥特殊要求的话

我们这边四层板是1.6mm

网友C:
1.0~2.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四层板是1.6mm

ok
thanx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2.0mm

也是个范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个范围啊

那要根据你的结构去做,厚薄取决于结构

网友:
1.6mm

网友(2012-09-04):
看你的要求和厂家的工艺,我六层板都做过0.75mm的

网友:
具体看结构要求了,一般1.6mm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太不专业了,板子厚度是由设计者定义的呀,有几个规格呀0.8/1.0/1.2/1.6/2.0MM等等都可以做的呀,还有公差范围,一般的=-0.1MM  .

网友:
献丑下   看你的设计定的  问下你的结构工程师吧  简单说板厚实际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涉及阻抗控制的PP和铜厚,一部分是core,就FR-4来说就是玻璃纤维的厚度。涉及阻抗控制的厚度,只有一个厚度范围就是根据设定的特性阻抗决定的4个铜层厚加两个PP的厚度。剩下的是CORE厚度,看你做什么满足设计就行没大的影响   板厚达到CM级别的我还真没见过  估计是笔误  4层板0.8~2.0毫米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