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自动布线效果好?

楼主(2012-07-23):
请问各位大侠automatic Router 自动布线与Router editor 自动布线,那种自动布线效果好?

网友:
具体效果还真不知道,我每次都是布完局之后用一下自动布线,一些地方的走线参考一下,接着还是手工布线。期待知道具体效果的人解答

网友:
    用自动布线只有2类人,一是初学者,第二就是传说中存在的...,不知楼主是?

楼主:
    是初学者

网友:
    自動佈線喔 ~~ 身邊還沒看到有人用過 ~~ 聽說都是外國人用比較多

网友:
    看看自动布线的作用吧,见附件

网友:
    我们老师说,如果有一天让老板看到你用自动布线去画PCB,你就可以回家了。

楼主:
    谢谢6楼的资料。还想请问一下我看到一些非常漂亮的板子,如计算机主机板和一些工控设备的板子,是否全部是用手工布出来的。还是手工加自动布线布出来的。谢谢各位的指教。

楼主:
    我是初学者,还要请教各位大侠一个问题手工布线是在allegro  PCB Design GXL 中方便还是在Router editor 中方便。谢谢!

楼主:
    谢谢6楼的资料。我个人还是比较赞同文中的观点的。

网友:
    6楼的作者有点貌似“传说中的高人了.....”。

网友:
    当你对软件的规则特别熟悉,会熟悉规则脚本的编写时,因为是可以采取自动布线的,当然后续还是需要一些手工的调整,仅个人的观点。

网友:
    不要用自动布线,还是学着手动布线好,另外,我也是新手,学了几天的布线了,完成了2块板子,全是手动布线,还在学习中。。。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