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PS模块 U-blox LEA5S 的封装怎么画?

楼主(2012-07-23):
U-blox公司的GPS模块,LEA5S     它的PCB封装怎么画呢?  有点看不懂

附件是 LEA-5的硬件资料   只有English的

网友A:
应该是后面那张图看不懂吧...第一次我画这种封装还有那种内置天线的封装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其实没那么复杂....你就按照前面那张图和你平时画封装一样的画出来就好了...

这个是我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后面那张图看不懂吧...第一次我画这种封装还有那种内置天线的封装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其实没那么复杂 ...

恩    谢谢了,是后面那张图上说的推荐封装画法看不明白

第一次做关于GPS模块的,怕画不好干扰太大,定位不准确

你做过GPS的吧,这个硬件方面要注意点什么呢?

我要做的是人员定位,精度要3m以下,而且整个模块要做到很小,天线要用贴片的,还要加个无线或GPRS的发送数据给主机

网友:
后面那张图上面其实也很好理解...它会告诉你哪些地方是焊盘...哪些地方是铜皮....这些有些可以不用做在封装里面...在画板子的时候注意补上就好了......
关于GPS的干扰问题...我只能说说我的个人处理方法...可能也不算很完善....
我就是在GPS下面禁止走线其他信号...

每一层都为GPS分割出一片单独的地网络(包括电源层)....

布局的时候GPS模块要远离那些存在严重干扰的模块..比如DCDC...
GPS一般应该有一根GPS_CUT信号,用于与MCU进行通信...这根信号尽量的短...并包地...在电源层给其一块完整的地平面..不要跨分割......
后期的话还可以给GPS外围放置一个屏蔽罩.....
差不多我就是这么处理的...当然 有些时候不一定能做到这么理想...反正就是尽可能的去向这些靠拢....

网友A:
你们做的人员定位的话...要求很高的...3M误差这个精度要求很高啊...我主要是做的是车载方面的...板子上面杂七杂八的东西一大堆...干扰是肯定存在的...所以我们做的话精度要求也不是很高...貌似是50M以内吧...我猜想如果你们的模块只是单纯的定位要求..模块上就是围绕GPS来做的话不会存在什么干扰源...会比较好做..
你说的贴片天线是这种类型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做的人员定位的话...要求很高的...3M误差这个精度要求很高啊...我主要是做的是车载方面的...板子上面杂 ...

GPS贴片天线是这种

我做的板子是双层的; 板子大概就一个GPS模块+无线发射模块+电池充电+报警  和一个MCU了

谢谢你啊,学到了不少。  我打算用 U-blox的LEA5 GPS模块,手册上说有2.5m精度; 你们用的是什么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S贴片天线是这种

U-blox我们也有使用...最近在用北斗模块...想看看两个模块之间的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lox我们也有使用...最近在用北斗模块...想看看两个模块之间的性价比....

请教一下,贴片GPS天线的引脚怎么连的?

一般的天线底座都是只有一个引脚RF有用,其他接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贴片GPS天线的引脚怎么连的?

一般的天线底座都是只有一个引脚RF有用,其他接地的

对的...天线一般只有一个RF信号...其余的管教全部都是接地的...
至于贴片的GPS天线如何连接...这个我也没用过你的那种型号...我给你看下我的吧....
这个是我按照厂商提供的PDF画的封装...

这个是PDF里面提供的具体接法....

在PCB中我所用的GPS模块的接法...

差不多我这里大致就是这样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天线一般只有一个RF信号...其余的管教全部都是接地的...
至于贴片的GPS天线如何连接...这个我也没 ...

找了一下这种贴片GPS天线的资料    GPS1003(RainSun)   http://ic.cn/pdfs/upload/1237531922503.pdf

不明白  Feed termination 、Solder  termination      是什么意思?

还有推荐的板子布局,难道是一端接 GPS模块的RF,另一端再接 SMA connector,以便外接天线?

楼主(2012-08-25):
GPS模块到贴片天线的那段连接线是否要做50欧的阻抗匹配?

还有在天线下面敷了铜,感觉也会影响天线,是不是这样的?

底层板子整面敷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模块到贴片天线的那段连接线是否要做50欧的阻抗匹配?

一般天线都是50Ω阻抗控制的....Bottom层是必须铺铜的...因为你是双层板...如果Bottom不铺铜...你的天线信号就没有可以参考的层面...也就没有所谓的阻抗控制了.....至于Top面的铺铜...你最好设置下rules...让GND网络的铜皮与天线信号之间保持一个毫米以上的间距....

网友(2012-12-21):
楼主产品做出来了没有性能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