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種測試版的拼板,不需上SMT

楼主(2012-07-23):
15金币

最近有3個測試版,尺寸如下

(1)40MM   70MM  _A     40pics
(2)40MM   70MM  _B       5pics
(3)100MM 70MM           5pics

如果計畫板材10個基材
廠商告訴盡量控制於200MM 150MM面積下
要將這3個拼在一起  如何擺放比較好
並且要能不違反V - CUT 原則

小弟已經盡量把某邊寬都調成70MM了

這種拼圖還真難
那位先進可有經驗  說明一下

楼主:
是不是這間廠商提供的拼板尺寸太小
要換一間嗎

网友:
你的面积已经够大了
不知道下图的拼板方式OK不?

网友:
是在CAD里面画的只有你的面积一般100*150就够了
如果200*150的话,随便什么边都可以做得出来吧

楼主:
改成
(1)40MM   70MM_A     40pics
(2)30MM   70MM_B       5pics
(3)70MM   70MM           5pics

有其他方案嗎
下面這種排法可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