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9.4.1中如何导入allegro的图档

楼主(2012-07-23):
请教各位是否有用过pads9.4.1导入allegro图档的功能。本人试试了多次均无法成功。

那位导入成功的可否说说怎样操作。先谢谢拉!!

网友:
用那个skill ,前面有人发了流程
我也试过,有的pcb成功导入,有的不行,不知道问题在哪

楼主:
我的就是没法导入成功。提示E- Cannot open script file; 'D:/PCB/RD3.scr' does not exist.
不知这个script怎样才能建立和打开

网友:
也没成功  后来用Allegro→AD10→PADS

网友:
图纸可以在pads找到对应的后缀打开,无需转换,allegr o pcb导入pads暂时没有好的方法,正在研究

网友:
好贴,收藏了,以后遇到此问题,上来跟ls的前辈们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