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件间距的规则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2-07-23):
我的规则里设置了最小间距是0.2mm,而且图上报告间距也是0.2mm,可是为什么元件还是绿色的

楼主:
还有为什么图上间距明明是0.2mm,可是报告说是0.138mm

网友:
我猜你说你设置的最小间距为0.2mm应该是在Claerance那里设置的吧   你这里的报错应该是器件间距报错   具体设置在rules→Placement→Component Clearance这栏里面.

网友:
三楼说得对,里面的间距值可以可以是也可以。分别对应器件丝印分开重合交错

楼主:
我设置的就是元件间距,在PROTELL99SE里都没有问题的,可是到了ALTIUM就出问题了

网友A:
写的清清楚楚的你还狡辩,你去规则中把这项规则勾给去掉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置的就是元件间距,在PROTELL99SE里都没有问题的,可是到了ALTIUM就出问题了

你是不是有一点理解错了...元器件的间距设置好了以后...两个元器件直接的间距也就是两个器件之间靠最近丝印的间距...但是并不是从一条丝印线中心到另一条丝印线中心的距离...而是两条丝印线边到边的距离...可能你测量的是两条丝印中心到中心的距离为0.2mm...你认为不报错...可是实际上这样是不满足约束规则的....

网友:
不过一般在布局布线中...Component Clearance还是不要选择启用该规则为好...这样会少去很多麻烦...也更方便布局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的清清楚楚的你还狡辩,你去规则中把这项规则勾给去掉看看

就是因为我设置了0.2mm的component clearance,可还是报错,我就纳闷了,晚上发图给大家看,我也知道component clearance是丝印最近距离而不是线中心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