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画直插元件封装的疑问

楼主(2012-07-24):
贴片类焊盘制作时建议soldermask-top比paste层大0.1mm,做通孔类元件时都需要做哪些设置(带热风焊盘),他们的尺寸怎么确定呢?BEGIN LAYER。。。。。都需要在哪些选项做设置?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我的问题不明确吗?补充一下:就是直插件焊盘的制作的疑问,孔径比实际元件管教大多少?若做带内层的焊盘,都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
插件类焊盘,一般Datasheet里面会有摧介尺寸大小
如没有,比实物至少大0.2MM的孔径,SOLDMASK适当比焊盘大个0.15~0.2就行了。

网友(2013-07-18):
    钻孔比实际孔大10MIL
钻孔小于50MIL时REGULAR=钻孔大小加16MIL
钻孔大于50MIL时REGULAR=钻孔大小加30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