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ero 做封装都需要在哪些层画

楼主(2012-07-24):
我以前在AD里面画封装只需要在silkscreen,即丝印层画元件的大小,再根据尺寸位置放置焊盘就可以了,但ALLEGERO里面,书上介绍做封装时怎么画那么多啊,有placeboudtop,silkscreentop....,到底都需要在哪些层画元件的轮廓大小啊?都是起到的什么作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先设计焊盘,放焊盘;建立place_bound_top;建立silkscreen_top,silkscreen_top的RefDes;建立Assembly_top,Assembly_top的RefDes;添加Device类型;最后设置Package Height。
我觉得有些不需用到的可以不用建立。不过还是创建健全的封装,添加全部不费事。
place_bound_top:表示实体范围;skillcreen_top:表示丝印层;RefDes:表示元器件序号;而assembly_top:表示顶层的装配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先设计焊盘,放焊盘;建立place_bound_top;建立silkscreen_top,silkscreen_top的RefDes;建立A ...

谢谢楼上的回复,学习了。等好些天以为没有人回复我呢。

网友:
我不是批评别人什么的,健全的封装确实好,但是对于一些单位来说没法用到,所以个人建议就silkscreen_top,和silkscreen_top的RefDes加焊盘就OK了

网友:
能够在GERBER里面体现出来就行,层面用不着那么多。

器件=焊盘+形状+3D高度

其它的都是些辅助层面,没撒用。

网友:
    将封装全部层都弄出来,太痛苦了。实际使用的时候就焊盘,丝印。标号,这几层出来就可以了。真的没有必要给那么多层全部都放进来。除非大的公司,专门有人建库,另当别论。

网友(2012-08-27):
    最好也放上placebondtop,这样好放置元器件

网友:
    protel里的库肯定简单的啊,cadence的稍微复杂一点,主要是人家会看的更清楚,首先在有pad的前提下放pad->画package geometry/assembly top->package geometry/place bound top->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 top->body center->ref->val。。。还有好几个!画这些层主要是给不同的人看的。。。欢迎加我QQ谈论哈。。739537967

网友(2013-02-21):
    我也不会建封装,,,,学习学习才行

网友(2013-07-17):
    placebondtop不能少,少了后期有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