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助:designer中跑AMI模型不能运行

楼主(2012-07-24):
如题:我在designer中跑AMI模型,软件显示一直在loading devices,有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么?

designer版本6.0

工程文件和AMI模型上传到附件

网友A:
上一张图片便知

楼主:
我去安装路径下的Examples路径下看demo中通道的S参数设置确method确实和斑竹一样,但我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demo中通道的符号是port,而我自己从tool选项插入S4P文件后显示是pin。如下图中左边的是demo符号,右边的是我自己插入的,这两个符号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么得啥区别,管脚分布不一样而已,按实际的接法连就行,该连2的就连2,该连3的就连3,一切按管脚编号来,不能按管脚的位置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么得啥区别,管脚分布不一样而已,按实际的接法连就行,该连2的就连2,该连3的就连3,一切按管脚编号来,不 ...

不是管脚位置,而是管脚一个是pin,一个是port?想知道port和pin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
可以叫PORT可以叫PIN,自己心里清楚就行了,叫法只是一个名称而已

楼主:
关于AMI sweep在请教yuxuan51几个问题,谢谢:

1,在designer6安装路径下有demo的例子,那个AMI文件很简单,就是做了FFE tap2的扫描,AMI文件如下:
| method = 1 applies the tap weights inside AMI_init to the channel impulse
| method = 2 applies the tap weights inside AMI_Getwave to the wave
| results of both methods should be nearly identical, but method 1 is faster
(method 1)                                        | 1 or 2
(ffe 1 _subst_tap2)                        | Sweeping tap 2

这个加变量可以随便加的么?比如说我在后面加一个_subst_tap3,AMI文件变成如下:
| method = 1 applies the tap weights inside AMI_init to the channel impulse
| method = 2 applies the tap weights inside AMI_Getwave to the wave
| results of both methods should be nearly identical, but method 1 is faster
(method 1)                                        | 1 or 2
(ffe 1 _subst_tap2 _subst_tap3)                        | Sweeping tap 2

Sweep就是这么用的么?这样用可以跑出结果,但不知道跑的是对还是错.

网友:
应该不是随便加的,AMI文件只是起一个描述性的说明还有和外界的接口,真正起作用的是那个dll文件。你自己在AMI文件里新加一个参数,但是dll文件里根本就没有对这个你自己定义的参数进行处理,加了也不起作用,可能软件还会报错

方法1和方法2的用图它解释的很清楚,一个是用于通道的冲击响应 (AMI_init) ,一个是用于通道的波形处理(AMI_Getwave )

只不过它的这个demo比较奇怪。和一般常见的AMI模型都不太一样

楼主:
AMI sweep貌似对加字符串处理不是很好,见下图,貌似没有加字符串的啊

比如我的参数在AMI中定义的是字符串的要怎么玩啊?
(Model_Specific
      (TXDIFFCTRL (Usage In)(Format List
              "000_500mV"
              "001_700mV"
              "010_800mV"
              "011_900mV"
              "100_1000mV"
              "101_1100mV"
              "110_1200mV"
              "111_1300mV"
           )
           (Type String)
           (Default "000_500mV")
           (Description "Differential Swing")
      )
      (TXPREEMPHASIS (Usage In)(Format List
              "000_0%"
              "001_8%"
              "010_17%"
              "011_25%"
              "100_33%"
              "101_42%"
              "110_50%"
              "111_58%"
           )
           (Type String)
           (Default "000_0%"
           (Description "re-Emphasis")
      )
      (Process (Usage In)(Format Corner "tt" "ss" "ff")(Type String)
           (Default "tt")
           (Description "rocess corner used to set level and pulse shape.")
      )
   ) | End Model_Specific

网友:
designer做的不好,貌似里面没有给你修改参数的项,自己手动改Default值吧

楼主:
designer在跑AMI模型前有对DMI check的功能么?我在帮助文档中收索AMI找了下并没有找到AMI check的功能。如果AMI模型有问题怎么办?这种情况会出现么?

另外我在自己搭建AMI链路时出现下面报错信息:ttttttttt (F:/temp/ttt/Windows/)
          [error] analysis:ami(error): could not parse input parameters for AMI device amisource1: unbalanced brackets (2:36:55 下午  七月 25, 2012)
从这个报错的信息可以看出什么错误么?

网友(点评):
不要再折腾designer跑AMI啦,悲催的designer

楼主:
引用 楼主:
designer在跑AMI模型前有对DMI check的功能么?我在帮助文档中收索AMI找了下并没有找到AMI check的功能。如 ...

看来是悲催了 ,还有一位坛友告诉我放弃designer的AMI,看来真得放弃了,希望更高的版本会支持的好点。算了,还是去玩Hspice的AM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一张图片便知

发现理论知识不扎实的人玩Ansoft伤不起啊,伤不起的人有木有啊

网友(2013-09-14):
HYPER8.2做AMI的挺顺畅

网友:
ADS多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