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关于pads9.4.1中差分走线以及长度匹配的步奏以及详细实现方法?!??

楼主(2012-07-24):
2金币
请教各位大虾,关于pads9.4.1中差分走线以及长度匹配的步奏以及详细实现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router,license 提示无法实现对于长度的设置!会影响差分走线吗?以及怎么在router中一组差分中的两 ...

打开pads自带的例子。

先看看Layout里面的Design Rules-Diff Pairs

再看看Router里面的Matched Length

我想你应该明白了吧  不要忘记给分哦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4200-1-1.html

按照上面的流程走走,应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4200-1-1.html

按照上面的流程走走,应该这样

这些设置都是灰色的无法设置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些设置都是灰色的无法设置啊

对于router,license 提示无法实现对于长度的设置!会影响差分走线吗?以及怎么在router中一组差分中的两根线一起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