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apture 中ROOM 的设置

楼主(2012-07-24):
在capture 中选择要设置的页面  右击 属性 选择“Edit object properties”   fliter by:选择  cadence-allegro 下拉找到 ROOM栏

可是ROOM里面的值 无法修改

各位哥哥  这是为什么啊?

还有  直接进入电路的某一页  点击某个原件的属性 是不是也可以设置 某单个 原件的ROOM属性   就是说 ROOM不但可以设计整页电路的属性 也可以设置某个原件的熟悉  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可以设置呀   选中room整列  右键  edit   然后就可以填数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呀   选中room整列  右键  edit   然后就可以填数字了

    我也是这样做的,可就是到输入数字的时候无法输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输入框内不是空白的而是有斜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