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 原理图导出bom时没有Value选项

楼主(2012-07-24):
请问:
AD10 原理图中,点击report\bill of material 导出bom时,没有发现Value选项,而且原理图中的原件value值都已经添加过了,求答案?????????谢谢

网友:
comment这项就是值啊,不知道你在搞什么

把原理图编译一下再试试

网友(2013-05-22):
F11调出命令,在相应的值位置填上=VALUE

网友:
迟到的回复,给后期看贴的网友。

comment  和 Value  应用不同,一个器件的  comment  和 Value  值可能不一致,注意使用目的...

早期版本 只有  comment ,后期引入 Value

楼主的这个问题,只需将图片 左侧的  Value 选项 选中或拖曳操作到上面的栏目中并选中后,右侧就会有显示...
匿名
进入bom 清单 在做下侧 colum 里面 勾选value 就行了。

网友(2015-05-29):
AD中如何把VALUE的值批量修改成在COMMENT中显示?求大师出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