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C14移到符号旁边

楼主(2012-07-24):
如图,直接拖动不起作用,移不了C14的位置,是不是哪里的设置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ter

老大,能不能详细点,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B:
选择过滤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过滤呀。

是不是select filter这个按钮,但里面那么多选项,应该选哪些呢

网友C:
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不就知道了。

 昨天就试了很多,都没试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就试了很多,都没试出来

 是不是一点击C14就连symbol一块选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一点击C14就连symbol一块选中了?

不是,现在只是想让C14离symbol近点,放个合适的位置,可是它老是回到原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现在只是想让C14离symbol近点,放个合适的位置,可是它老是回到原点

看看中心库里的对应symbol,标号的位置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中心库里的对应symbol,标号的位置是不是这样。

这个跟中心库没什么关系吧,在画原理图的时候应该是可调的啊

网友:
哦,是我看错了,你这个c14应该不是Reference Designator,先看属性吧;

另外确认是EE还是PADS。

楼主:
是Ref Designator
用的Design Capture

网友D:
filter里全选上,肯定能移动,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filter里全选上,肯定能移动,搞定

试过了,失败

网友:
Design Capture……帮不到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