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接口和RJ45接口外壳接地好还是不接地好

楼主(2012-07-24):
请教USB接口和RJ45接口外壳接地好还是不接地好?

网友:
接保护地不是更好。。。

网友:
一般是要接大地,或者通过一个安规电容接地。

网友:
接机壳地。

网友:
回复请见三楼

网友A:
USB 必须接地,RJ45可接保护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必须接地,RJ45可接保护地

USB本身有一个引脚接地,是说外壳也一样么

网友:
USB的信号地与外壳接地是接在一起的,信号完整性考虑,它们也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2012-08-24):
我也觉得应该通过10nf的电容,并联愿意个100k的电阻接地效果会更好

网友:
USB一般接GND,而RJ45一般不接,我是习惯悬空

网友(2013-02-27):
10楼正解

网友(2015-03-26):
有图么?USB转RJ45的,学习一下!

网友B:
分情况的。
如果,整个板子的GND是要接PE,则USB和RJ45的外壳地接在一起就好。
如果,板子不能接PE,则USB外壳接GND,RJ45的外壳接PE,GND和PE用小的高压电容连接。电阻并不并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情况的。
如果,整个板子的GND是要接PE,则USB和RJ45的外壳地接在一起就好。
如果,板子不能接PE,则US ...

PE是什么意思,是保护地的意思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情况的。
如果,整个板子的GND是要接PE,则USB和RJ45的外壳地接在一起就好。
如果,板子不能接PE,则US ...

同问PE是什么缩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问PE是什么缩写?

    PE
    接机箱外壳。保护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
接机箱外壳。保护地。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吧
不一定要接地和不接地

加入EMI要求严格
你的RJ45接口到底是带不带金属外壳
带的话 建议还是不要接地

让他在里面跑  EMI 肯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