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比较两份原理图的不同

楼主(2012-07-24):
RT。
找了下,没有发现能实现比较两份原理图的工具,特来问一下。
大家平时对图就只通过人工查找吗?

网友:
专业的比较软件不知道,但是你可以生产网络报表后在找个对比软件来比较,应该可以。

网友:
二張原理圖要找出不相同的地方,通常是比對 NETLIST 和 BOM,或是用PDF轉成圖片,然後用比較圖方式去比對。

BOM可以比對【Reference】、【PCB Footprint】、【Value】、........。任何 OrCAD 有效的資料欄位。
可用 Excel 去針對某幾列的資料,去互相比對,會比較方便。或是利用 UEDIT32 編輯器,直接比較文字檔。

NETLIST , 僅可以比對 【Reference】、【網絡線的連接】、【PCB Footprint】。我用的是 PADS2K (可以在 PADS LAYOUT 裡面可以比較) 或是 WireList 的格式(可以在利用 UEDIT32)。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回头看看

网友:
如果電路圖是PDF文件,可以PDF轉成圖片,然後用比較圖方式去比對,操作方法請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483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