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焊接导体后,在测试的时候发现焊盘与锡点分离,也就是焊盘的镍层与锡分离开了...

楼主(2012-07-24):
小弟现在在量产的产品,PCB板焊接导体后,在测试的时候发现焊盘与锡点分离,也就是焊盘的镍层与锡分离开了...
分离的位置很完整,锡也很饱满,请问那位大哥能帮我解答啊!小弟在这跪等啊!

照片

PCB焊锡图

PCB焊锡图

网友A:
焊盘氧化了吧,看下没焊接的板子的表面
库存放了多久,拆封放了多久,表面什么处理工艺
焊接手法也是一个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氧化了吧,看下没焊接的板子的表面
库存放了多久,拆封放了多久,表面什么处理工艺
焊接手法也是一个 ...

此不良不是批量性的,就是时不时会有一块有这样的问题,限患很大!
库存时间不超过20天喔!放在恒温恒湿仓,真空包装好的!
拆封当天就会用完的。
焊接:使用hotbar机,温度300度以上,使用焊料是:锡80%、银4%、铜1%,助焊剂5%其它5%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不良不是批量性的,就是时不时会有一块有这样的问题,限患很大!
库存时间不超过20天喔!放在恒温恒湿 ...

脱离后的PAD,上锡很好,应该是和PCB板关系不大
锡膏问题也不大
我看你右边一个,表面的的锡不是很饱满、光滑,可能是hotbar的问题,是不是没有固定好,一点晃动就很容易虚焊了,压嘴用力什么的也是一个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