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per cut out,出问题(编辑元件正常,回到板图无combine)

楼主(2012-07-24):
每次编辑元件都正常显示,已经cut out(下面的图案)
回到PCB板图,又是没有combine

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来来回回编辑好几遍了,也不中!

楼主:
多谢回复,不过LS的没看明白我的问题
我画的是异形丝印,中间抠椭圆,这个我会的

我的问题是每次元件编辑都正常combine,显示什么都正常
退出元件编辑后,调用元件,就是没有抠出丝印的

图一、二的区别就在是否抠出响应的椭圆(看焊盘边界)

网友:
问的时候最好注明下问丝印,看图凭颜色还真看不出来是丝印

在里面都放在丝印层,同时选择cooper和cut out再combine,退出是没有问题的,不知道你那步操作有不同,建议上传文件。

楼主:
主要就是这个接口,搞不定
PADS 2005,sp3

有点怀疑是软件问题,这个版本经常异常退出。尤其是删除元件重新移动剩余网络时。
不过这版软件倒是用了有几年了

网友:
升级一下版本。9.3无压力

你可以做几个copper,通孔左边一个copper,避开通孔,通孔右边一个copper,避开通孔

楼主:
这个有点麻烦,不过倒是一个方法,我试着用一个copper,避开中间部分吧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