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元件和所连接的网络一起旋转90度

楼主(2012-07-24):
现在遇到问题 ,先把一个DSP转90度 ,但想保持其网络和与其相连的元件一起旋转,保持网络连接的状态 怎么操作一下啊 发现了move 命令不能使用 ,会破坏网络连接

网友:
用move或spin都可以,但参考点要是用户指定

完全同意,呵呵,高手啊

网友:
spin命令吧?
2 l$ D' F  \+ o3 F不过一般很难得有这么做的 毕竟一开始placement的时候就看着呢

网友:
右边的rotation中point里选user p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