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zeken打开pcb板

楼主(2012-07-24):
怎么用zeken打开pcb板,找啦一圈都没发现

网友:
ZUKEN有他自己的格式吧。
市面上这软件少,相互转换有点困难的吧。

网友:
zeken打开pcb板,真不会。
是ZUKEN的话 ,有软件有PCB就可以打开的啊

网友A:
你是ZUKEN 的什么软件?CADSTAR ? CR5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ZUKEN 的什么软件?CADSTAR ? CR5000?

CR5000

网友B:
    PCB 是zuken的格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 是zuken的格式吗?

    .brd格式的不行吗?

网友:
    那个可以,但得改成IDF的。

网友(2022-09-25):
    zuken .cr5000是.pcb和.r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