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不能给苹果手机充电

楼主(2012-07-24):
新设计了一个移动电源板,现在却不能给Iphone手机充电,请高手指点指点。我用的配置是:7.4V的电芯,9V1A的适配器,输出5V1A,D+、D-用100k电阻接输出5V上拉,给其他品牌手机充电都没有问题,今天给Iphone手机充电时却提示:不能用此配件充电,还来把D+、D-的上拉电阻去掉iphone手机也是一样的提示,我又拆开了一个可以充电的5V适配器来看,发现D+、D-根本都是开路的,也能充电,那么为什么我的移动电源就不能给iphone手机充电呢?请各位坛友指点指点。

网友:
D+,D-上面的电阻与IPHONE 不配备。这个阻值是A公司选定的,不是随便阻值都可以的

网友:
D+D-同时通过5V分压给与D+D-一个3V与2.5V分压值应该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终找到一些知识,我想问一下,你们一般是怎么检测到负载的呀

网友(2012-10-08):
可在USB母座上 挖个缺口(中间处,不能影响美观)通过一弹片来检测, 也可用USB内部的地线与其金属外壳来判断

网友(2014-07-20):
试一下把5V输出的D+,D- 短路

网友(2014-09-15):
踢哀(TI)的技術文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