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拼版

楼主(2012-07-24):
如题,一个小尺寸的板子,能不能在同一文件下拼成x9的大板?

网友:
小板的尺寸是多少?这个主要看工厂的加工能力了。。。

网友:
allegro里面不好拼板,一般都让厂家拼,给个示意图给厂家。

网友:
可以在CAM350里拼吧

网友:
同一个板用allegro拼就好了,sub-draw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