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0.2输出Allegro网表问题

楼主(2012-07-24):
如图,请问orcad10.2输出allegro网表的图片界面是否正确?

网友A:
    NETlist files 那裡點後面的... 選擇檔案的存放路徑 這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list files 那裡點後面的... 選擇檔案的存放路徑 這樣就可以了

选择了路径,但是没任何东西,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這時候要去看一下你的 session log看看問題在哪裡